楼主(2015-09-25):
工厂有台正弦75/90千瓦变频器,正常工作在30赫兹,120安培电流这种状态,最近使用过程中发现,电流超过120多一点经常自己停下来了,面板也不显示什么故障,重新启动又能开始工作,电流低于120时候都能正常工作,请问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故障,或者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查下参数有没有故障记录

楼主:
没有故障记录

网友B:
是什么启动方式呢?

网友C(2015-11-28):
看一下电机功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监视一下电压变化,是不是大电流时压降太大

网友E:
查看下,看看有没有历史记录。

网友F:
是否启动过程中电压下降了,主电容性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