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认个元件!!谢谢 lan hong

楼主(2015-09-25):
新时达变频器 S8 一体机,开关电源故障,UC2844爆了,旁边一个稳压管击穿(不知道是不是稳压管),请问各位老师,这是稳压管么??稳压值是多??上面没有字的

网友A:
18-20V

楼主:
红蓝色的是稳压二极管??是18V稳压值么??

网友B:
18V可能性大

网友C:
保护用的,24V.

网友D:
应该有2个稳压管,电源1个输出1个

网友E:
从负极为第一位开始读 跟色环电阻一样的读法。

楼主:
没色环的,就一边蓝一边红

网友F:
看了看各位都是高手。佩服佩服!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G:
正常的工作电压是15V,有18V就可以的,参考别的机子电路看看。

楼主:
有好的一样机器,在线测两端电压 却测不出来,难道方法不对?或者不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帮帮忙

网友H:
建议楼主,能在发点详细的图!

网友I:
看图上二极管有两个,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是否击穿。

网友J(2015-10-31):
楼主还没有结果?

网友K:
d24  是二极管  大概 4148  zd8 是稳压二极管   一般18v

网友L(2016-04-02):
回复 网友K:
稳压管颜色是红蓝应该是26v

网友M:
ZD8  18V 20V都可以换

网友N:
贴片稳压管红蓝是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