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的字元件可相M一样几位几位一起Kn组合吗?

楼主(2015-09-25):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网友B:
你没说明白吧,D字元件分16位与32位
你上面的指令是比较的如D20的值大于K1是常数,置位M11

网友C:
好像不可以的吧,位元件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那有没有什么指令来判断已个区域内的寄存器是不是全是零的指令呢?FX2N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那有没有什么指令来判断已个区域内的寄存器是不是全是零的指令呢?FX2N的
LD= D0 K0 : D0中的位全为0
LD= D0 HF : D0中低4位为1
LD= D0 HF00 : D0中8~11位为1
LD= D0 HAAAA : D0中奇数位为0

网友E:
呵呵;你还想一起处理几个字;
假如可以,那么K1D100就相当于D100~D103,64位了,你PLC处理的了吗?

网友A:
使用变址加比较指令
大体意思,区域多少,Z0加到后限制一下
有不等于0的M1置位

网友F:
楼上的设想可能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