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ls  plc晶体管输出的可不可以不用接继电器直接带3w的电磁阀

网友A:
应该 可以的,不过在直流继电器线圈两端,需要并接反向开关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以前控制电磁阀都是用继电器输出的  晶体管的没用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好用的

网友B:
没用过晶体管输出直接带电磁阀的,话说买个继电器也要不了几个钱,正品欧姆龙的才四五十一个,高仿的十几元,没必要抠这些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的,反正我一直这么用,也没看见坏过!

网友D:
感觉PLC内部的晶体三极管比较娇贵,建议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进行驱动吧,中间继电器更换起来也方便,拔插即可。

网友E:
不要这样省吧!
把PLC搞出问题的多的都去了
加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电柜里面的安装位置不够

楼主:
直流24伏的继电器线圈一般多大功率

网友F:
不怕烧了修着麻烦就直接带,怕了还是老老实实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电磁阀线圈是直流的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反正我一直这么用,也没看见坏过!
我也是这么用的也没出问题过,不是不想接中间继电器,有时柜子真的放不下那么多继电器

网友I:
最好还是通过中继。

网友J:
用台达plc晶体管直接带过24v电磁阀,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D:
空间是挤出来的,比如电柜两边的侧面,电柜开门门的后面。
其实,内部的东西,一般客户不会很讲究的,大多数只看外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反正我一直这么用,也没看见坏过!
我也是这么用的也没出问题过,不是不想接中间继电器,有时柜子真的放不下那么多继电器
一台设备几十个气缸,再带几十个继电器,继电器还要反应时间,而且放几十个继电器在那,噼啪噼啪太吵了,而且继电器坏的可能性比PLC触点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C:
我这台达,三菱的PLC的比较多,都不接,用西门子的时候也不会接!

网友K:
回复 楼主:
加放大板

网友L:
3W的一般都是液压电磁阀,工作时很烫的,不好直接连,如果是气动的功率小点还没啥大问题。

网友M:
从能力上说没问题
从安全运行说不可
现场电磁阀故障很多,若电源短路就烧卡件了

网友D:
首先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是无机械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的输出类型,开关次数的寿命接近无数次,不存在PLC的输出继电器触点损坏的情况,但是输出过流或者过压击穿三极管的情况也会发生,所以还是控制住负载的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最保险。

网友N:
还是用中间继电器比较安全些。

网友O:
如果晶体管输出电流符合电磁阀驱动,无所谓了,可以直接带。特别是DC24V的电磁阀,直接带没有问题,就是注意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不要盲目的说行还是不行,要看电磁阀的驱动电流和PLC的输出电流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P:
俺现场用ET200S带电磁阀动作几年都没问题,动作频率每天要动作两百次左右,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Q:
不要直接带  因小失大

网友R:
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好,直接用肯定爱坏。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这电磁阀上面标注的是5.2va基本上是一天8小时都得电

网友O:
回复 楼主:
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电压是DC24V,那就是200多毫安的的工作电流,如果是交流220V,那就是几十毫安的工作电流。要看你的PLC的开关量输出的指标,以西门子的PLC为例,他的开关量输出(晶体管),对交直流负载是有规定的,只要一查就知道是否满足你的需求了。

如果是直接驱动,推荐使用低压直流驱动的电磁阀。对可靠性比较有保证。

网友S:
电晶体阻性负载0.5A/点,感性负载12W/DC24V,电灯负载1.5W/DC24V.

网友T:
现在的电磁阀一般都500毫安以下的电流,而且接线柱处自带电阻和LED保护,有的带有压敏电阻,但凡事都有万一,有些时候接线处接线接触不良等问题频繁动作会导致线圈发热甚至于烧线圈,保险起见,最好根据电磁阀的标示参数再计算下驱动电流是否满足电磁阀的要求,并做限流限压措施。

网友U:
看看输出的负载能力是否够。

网友V:
共模输出,解决好接地问题,做好通道隔离。

网友W:
晶体管,我一般都是加了中继的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X:
通常都加了中继的,主要是害怕在以后的过程中,出现电磁阀线圈烧坏,或是短路。修PLC比中间继电器麻烦!

网友Y:
注意负载不低于出输出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Z:
也可以但不建议这么干。电磁阀在接通瞬间会产生浪涌电流,多个电磁阀同时动作恐怕对PLC不利的。

网友AA:
用是可以用,但是加中继安全多了。

网友AB:
没有 这么用过 ,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