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单位供用的液位继电器因为时间长了经常出现失控现像。。就是因为放在水里的检测线头氧化导致失控。。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个问题。。

网友A:
我们这里也是经常出现探头氧化问题

网友B:
重新处理好喷上防锈油,然后表面再涂上油脂

网友C:
改用另外一种两个浮球的液位开关很好用的,我的用了3年看都没去看过。

网友D:
探针式的可以用不锈钢来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锈刚用久了照样有水诟

网友F:
把探针换成浮球不就好了,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G:
可以换个仪表试试,比如射频导纳

网友H:
金属触点的液位开关对吧,依靠水的导电性来获得液位信号。
技术太老了,上新的高技术传感器吧,压力传感器,浮球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等。

网友I:
改用ST-70AB液位控制器既经济又好用。

楼主:
生活和日常用水,用不了那么高大上的东西,实用可靠的就行。。

网友J:
可以用超声波的呀,

网友K:
放水里肯定不行的!

网友G: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样。。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网友L:
换液位开关试试

网友M:
回复有介绍浮球式的,想来因无电极浸在水里,可靠性可以高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样。。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原理不是很懂,就是一个磁性浮子随着液位升降,浮子中间做空能够沿着一金属升降,金属杆里面埋入一个能够测量磁性的电路,就能够完成液位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