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5-09-25):
220V的电压用在伺服电机上,怎么会产生大于220V的电呢???

网友A:
具体大了多少。10%的是正常的,而且,你确定拿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刚好就是220V?

网友B:
你不经过驱动,直接接到电机上的?

网友C:
220V的电压用于220V的伺服驱动器上进行拖动伺服马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说伺服马达的电压要求是380V,那么伺服驱动器上也会要求你输入380V的电压的。
如果楼主家只有220V的电源,却需要用380V来接入伺服驱动系统进行通电工作,唯有购买专用的升压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装驱动在联电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样了,,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