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A:
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B:
楼上的回答  赞一个

网友C:
置位复位指令也可以一直用的

网友D:
系统里设置运行双线圈。

网友E:
转移指令,好像也可以(不同时运行的两个块中)。

网友F:
呵呵;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利用好;

网友G:
主控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