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如题见图片,不知这两个泵改选多大的伺服电机;  减速器是5:1 , 电机是1500转/分,泵经过减速机运行;

其中泵用来灌水,实际工况是工作0.5秒,停止0.5秒;第一台泵是0.06立方每小时排量,我选配的电机是1.2KW的,但0.5秒内灌装量超过150ML时就报过载了;
现在工况我选用了一个170ML/转的大泵,要求0.5秒内泵转2圈即可;减速比为1:5,电机也就是在0.5秒内转10圈,也就是1分钟1200转,不知道选多大功率的电机??、
很奇怪按泵推荐的轴功率远远小于实际的需求??

网友A:
配置要求里不是变频电机吗?

网友B:
第一张图,减速机功率0.55kW;380V;P3,不是给你数据了吗?第二张图,给你轴功率了也给你转速了,但太小了,如果选用减速机的话,也没有多大功率。0.37kW就够了,而且选择4极的电机,额定同步转速15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