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机调速界面

楼主(2015-09-25):
富气压缩机是焦化装置稳定区重要转动设备,由于所压缩的富气不是一恒定负荷需要根据富气量大小进行速度调整,所用变频器调速方式,其操作界面如图

网友A:
可以学习下布局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下布局结构。
这PID参数调节有什么参考范围么?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慢慢调吧,应该是和恒压供水差不多,就是经验参数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慢慢调吧,应该是和恒压供水差不多,就是经验参数不一样而已。
设备试车中是用手动来调速的
运行后投自动心里没底,看沈鼓老师试车中这调速很谨慎,怕投自动电机转速大幅波动

网友B:
实际看一次调试,可能就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看一次调试,可能就会有收获。
调试和测试压缩机偶参加来,但是是手动调速而不是投用自动,所以PID参数无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