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这类型的调节阀么?

楼主(2015-09-25):
装置区装了几台这样的调节阀,半年前第一次见到觉得新奇,问领导说这叫曲柄扰阻阀(可能偶记错了)上网搜这阀门却没搜到。
论坛朋友有用到的么,这种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A:
感觉原理和一般的气关阀类似,里面结构拆开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原理和一般的气关阀类似,里面结构拆开来看看呗
结构看过,调节机构就好一个蝶阀形式,执行机构就是一个垂直运动的气缸式气动执行器,二者一个垂直位移运动,一个旋转转动蝶板通过一机械机构连起来。
但为什么用这种形式呢?有什么特点不知道

网友B:
像是一个气动调节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一个气动调节阀
是气动调节阀,但叫什么曲柄挠阻阀,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么?也就是这种形式的调节阀主要是为了什么状况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