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模拟量

楼主(2015-09-25):
模拟量电压输出5v,10v没错 为什么电流俩个输出1.6多ma,我用的cpu是224,和em232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呵呵;EM232是没有电压/电流选择DIP的;
接M0 V0就是电压输出,如果你要用电流,就接M0 I0就行了;

网友B:
电压输出,其电流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电流输出,其电压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