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和热过载保护器哪个可靠性高?

楼主(2015-09-25):
延时整定 调多少秒合适?电流整定 究竟选择电机额定电流的1.05倍还是1.2倍啊?

网友A:
这个同热继电器比,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可靠性高点。

网友B:
这个更好用,保护动作时间可以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秒合适啊?电流设为额定电流的1.2倍?

网友C:
它这个东西刻度是非线性的,要根据情况,待其动作后,再适当调大一点即可。不要局限于刻度。

网友D:
建议整定电流值为马达额定电流值的1.05倍。
综保效果好,热继效果差,但是如果一个控制柜有三五十台马达需要驱动,需要安装三五十个接触器的话,那就是三五十个综合保护器了。
假设热继电器需要¥30一个,而综保需要¥150一个。那么30个马达单单计算保护零部件的总费用:
30*30=900,30*150=4500。
对于对控制柜的成本斤斤计较的客户,你想设备厂家的老板会做赔本的生意吗?

网友E:
这个调整太粗放了点。

网友F:
按理说,电机额定多少,就设多少。但是有些电机启动时间过长,所以会设置的大一点。
1.2倍已经属于过载,如果设1.2倍并不安全。
根据二楼提供的图,过载保护应该是反时限的。

网友F:
保护时间建议设为120S,调至最大。
电流就设为额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德力西的50啊 其他的还有30的

网友G:
功能是JD-5多些,但民营企业做的产品质量不好,国内最次的电子器件都是用在温州电器上了,搞修理的都知道广东的民用电器用的电子器件比温州的工业电器所用的电子器件要正规的多,德力西的JD-5已经非常落后了,这东西成本也就10元多点

网友H:
首先,这个所谓的综合保护器,无外乎就是确性和热过载,2项保护,而热继的保护恰恰也是这2项。所不同的,热继是纯硬件保护,综保貌似有时间动作调节。仅仅是这个。再看体积,综保有点大了。相比热继而言。

网友I:
还是电机综合保护器稳定可靠。

网友J:
带个指示灯而已嘛 呵呵

网友K:
我们厂的电机基本上都是用的EOCR

网友L:
我觉得MQ600电机保护比这个强的多。。

网友M:
当然这个更灵敏,更可靠一些。

网友N:
我感觉综合保护器比较好,我记的说明书上好像有怎样调保护电流着。

网友O:
总感觉电子的东西没有纯机械动作可靠。

网友P:
这个比较好一些

网友Q:
这个是综合保护,当然保护电机的功能就多一点,所谓的延时时间要在日常使用中不断测试修改的让其达到理想状态

网友R:
看说明书啊!!!

网友S:
器件的可靠性,与其质量、性能有关。

网友T:
保护器更可靠,按说明书调整就可以。

网友U:
在我的印象中,电动机保护器是不能作为主保护的,只能做后备保护。

网友V:
头一次见这种,不知道效果如何啊!

网友W:
电机综合保护器 更灵敏 更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