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上电显示欠压’将空气开关打下重上电’有时可正常起动’有时重复欠压显示’

网友A:
空开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B:
先调出母线电压监视,确认确实是比较低,把开关电源这部分的电容先换掉试试,如果你能测量出哪个是电压检测的,就只换那个也行,还不行的话就检查后续的电压检测运算放大器什么的,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