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想问下PLC是怎么和CNC数控系统沟通的,主要是信号这块

网友A:
机床输出:
1.夹头松开;
2.自动模式;
3.换料;
4.扭矩关;
5.机床报警。
其中1和3是必选。

送料机输出:
1.自动模式;
2.主轴寸动;
3.换料完成;
4.材欠;
5.送料机报警。
其中3和4是必须。

网友A:
全部用无源接点方式连接,其中报警信号为常闭。机床PLC中K参数设置是否启用送料机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ANUC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国产 广数 KND 华兴之类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系统无所谓,只要PLC是可以编辑的都可以用。K参数是FANUC的叫法,其他系统都有位参数的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系统无所谓,只要PLC是可以编辑的都可以用。

网友C:
其实你只需要四个输出点再加一个检测点就可以了!所以国产的固化PLC的系统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我用广数928系统做过一台能料尽停机的自动送料数控车床:M10夹紧、M11放松、M23送料、M24后退,M91用来检测料尽,M91检测到信号后程序从循环体中跳转以实现及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