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壁厚控制

楼主(2015-09-25):
有没有哪位大师有做伺服壁厚控制的案例呢

网友A:
用伺服驱动系统来控制设备,从而让设备精确的进行壁厚控制?
是生产什么壁厚的产品?生产的工艺流程又是什么呢?是吹瓶机的壁厚控制吗?

想在论坛上获得成套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的细节问题描述一下吧。

网友B:
你是想控制什么壁厚呀?

楼主:
 粒状或粉状的塑料经挤出机塑化达熔融状态,通过采集电子尺数据,反馈控制挤出熔料量,使熔料通过预定流速进入机头。当储料量达预定值时,机头口模打开,并根据设定的型坯壁厚曲线,调节模芯进行型坯壁厚控制。

网友A:
这个单单依靠伺服驱动系统无法完成,实际上壁厚的控制,就已经关联到熔料量的多少了。
网上查询得知,有专门的品牌厂家提供的壁厚控制器销售的,按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购买产品回来与配套的伺服驱动系统进行电气控制连接,应当就能实现壁厚控制了。

楼主:
触摸屏做一个曲线图反应这个实况,容易实现吧

网友A:
触摸屏的功能就是绘制设备的图形状态,并且实时显示当前设备的状态于图形上,以便操作人员进行监控和控制。
做曲线那是统计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

楼主:
做这样的一个图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