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电

楼主(2015-09-25):
如果一个对射光电,V字形安装,在V字形底部安装一个镜面,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当成两个来用了?

网友A:
估计不行,反射,对射都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反射,对射都是直线。

调好角度呢? 或者90度?

网友B:
你的被检测物体是怎么流动的呢?就算是【V】字型,如果流动的物体就是一条直线【--】流动,那么不是传感器进行两次触发了吗?

网友C:
对射光电都是直射的啊。

网友D:
如果是激光的可能行。普通光电都是红外发散性的光源。到达镜面时多数光已经发散,少数光能折射,接收端无法接到足够的光。

网友E:
不行的
光衰就过不了

网友F:
我们厂装的是带反射板的光电,如楼主所说V字形装是可以的,即两个光电照一个反射板。对射的那种估计不 行吧

网友G:
对射光纤,一个发射,一个接受,怎么整都是一个

网友H:
没明白作何用途,对射光纤不一定要对着一条直线装。设备上用的好多都有一个折射角度。意思是不用安装在同一平面。拆解过,原理很简单,发射端和接收端里面有棱镜。

网友I:
对射光电传感器器是不是那种用反光板的?如果是,反光板调整好角度,就可以接收了。楼主的想法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J:
楼主这样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K:
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省开关啊,,,有些地方两个开关,但是同一输入点,  就说了OMRON的对射 ,但他是扩散型的好像

楼主:
E3JK-5DM1

网友L:
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直线对射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