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现手头有一台爱德利AP4G3的7.5KW变频器,客户送来修也没说故障,我查故障记录全是PF01,看说明书是加速过流了。空载启动,三相输出平衡,于是找来一台0.75的电机做测试,10HZ时输出也平衡,但电机声音比较沉闷,我钳表钳的电流为5A,此机没有输出电流参数可以看,所以不知道测试值和显示值会查多少。在一维修群里和大家讨论,排除了电机故障的可能,这台0.75的电机,带载情况50HZ时的正常电流钳得值也就1.5A左右。当时觉得是电机参数问题吧,遂又看了一边说明书,总共57个参数,并没有电机参数,也没有控制方式的选择参数。当时想是不是要带匹配的电机会好一点,恰好手头一台7.5的电机,接上去一启动变频器面板就会显示刚上电时的画面,如同复位了一样,当时用指针表监视了10V,15V以及给CPU供电的5V电压,当启动被复位的瞬间几乎是纹丝不动的,十分稳定。对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供电出了差错,所以换了所有的电容,再次上电,情况还是一样。看着参数,想想回复下出厂值试试,本机参数里没有可恢复出厂值的参数,所以我将所有参数抄了一边,然后依据说明书将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在上电,空载时相当平衡,于是带了7.5的电机,这回电机转起来了,但声音感觉不对,我频率调到15HZ,测试输出平衡,当时钳输出电流,有30A,且三相平衡,而且,电机线已经开始发烫,可见真的书输出了相当大的电流。那么,就这台机,我有许多困惑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启动后输出电流会如此之大,为什么原参数的情况下带载启动会有复位的动作。所以发帖出来,希望集大家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坐等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再等,查不出来了

楼主:
这机子确实修不出来了

网友A:
帮你顶上去,答案一定有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数据呢?奇怪的故障先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数据呢?奇怪的故障先刷数据
师傅刷数据怎么理解

楼主:
这机子还在我手上,基本上我能想到检修的地方都修过了,到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建议我实际操作,看是否能解开这个难题

网友C(2016-11-26):
这变频修好了吗

网友D:
看显示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是否相符。若相符,软件数据问题;不相符,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感觉真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可能出在数据上。找一台同型号好机子,将存储器内数据拷贝出来,写入故障机存储器,看能否排除故障。

网友E:
运行时的电压是否正常,感觉像过激励了。15HZ时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E:
会不会参数变化,按220V机器的V/F曲线在运行。

网友F:
把控制板换了,看看,有可能是驱动波形的问题,建议你直接换个控制板试试,这个应该是驱动不正常,输出电压可能不正常,在空载的状态运行一下变频器用直流当和交流档分别测量各相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