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三菱GX Works2软件连接PLC,测试通讯正常,再点击在线PLC读取连接目标参数也设置正确后,按确定后编程软件自动关闭整个软件,重新安装软件还是一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操作系统也换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操作系统是XP的,几个月前电脑能够正常使用软件和下载在线监控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操作系统是XP的,几个月前电脑能够正常使用软件和下载在线监控过。
几个月装什么别的软件没?
不行就统统重来,重来好麻烦

网友B:
多数情况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C:
系统问题,个别情况,我们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D:
xp还是比较容易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