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厂里加氢高压容器40MPa左右,液位检测用的都是浮筒液位计,除了浮筒还有别的测量仪表么?

网友A:
还有那种带个  跟铅锤一样的    不记得叫什么了 用过一次

网友B:
德国的Endress+Hauser 的物位测量仪型号很多,自己找下合适的,就是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国的Endress+Hauser 的物位测量仪型号很多,自己找下合适的,就是价格不便宜。
E+H,偶厂用过伺服和音叉物位开关但都不适合塔器侧面测量,先前在一套加氢中用过科隆的导波雷达也是不好用,常见问题就是显示的数值与现场的玻璃板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