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机器停用一个月后开机,CPU不运行,在程序里设置运行也不行,且定位模块NC413 NC113所有灯都不亮,将RM201从底板中拔出后,CPU,413,113运行灯都亮并且都可以运行了,再将RM201插到底板其他槽各模块也可以运行,但RM201模块始终都是END RS红灯亮,外围远程I/O模块不工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RM201模块END RS红灯亮一般是什么情况会发生?

网友A:
楼主不会停机为了省电把电源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各企业都难做也是为减低成本没办法了。

楼主:
如果是RM201控制的远程模块有问题,会导致CPU和413,113模块停止运行吗?谁有同样的情况,我以前碰到过RM201报警不工作,但不影响CPU,CPU照样可以运行的。

网友B(2017-08-0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求教学

网友C(2023-07-12):
大哥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