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一般里面都是有个限制的,是不是被限制到5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如果读取的数据类型为单字,那么哪怕显示200000位整数又有何意义?

所以,要显示更多的位数,首先需要将读取的类型改为双字,那样的话可以显示更多的位数,最大的无符号双字整形大约可以显示4亿,有符号的大约可以显示2个亿。

如果双字仍然不能满足你的话,你需要使用REAL浮点数类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台达的触摸屏,我知道可以读取32位的数据 但是它的数值显示框只能显示五位数,我看视频教程说可以再建一个数值显示框【原数值框前面】,读取另外一个寄存器的值,但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C:
在显示的属性设置看看,应该有设定显示位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高五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高五位
增益也可以设置,具体你操作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增益和偏移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益和偏移是什么意思?
台达的没操作过,不过和三菱应该类似,增益应该是乘以或除以的倍数,偏移就是在原有的显示值上加上或减去偏移设置的数,你操作试试

楼主:
哦 设置增益为400,输入1000显示6784,输入100显示40000 使用了增益和偏移是不是原有寄存器数值不受其影响?

网友C:
不超出16位或32对应的浮点数就没影响吧,不过要有实物操作下比较有印象,我也是自学的,你参考下就好

网友B:
楼主,你需要仔细研究人家的回帖啊。

如果你的数值单位选择Word的话,你一辈子也只能设定5位整数了,因为Word最大能显示的数值为65536,你说台达要给你显示6位干什么呢?

网友D:
你明知道32位,就是要选16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被教程误导了,也不认识英语 现在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被教程误导了,也不认识英语 现在知道了 谢谢!

网友E:
呵呵 慢慢摸索吧 还是要懂些常用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