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MART 1000 IE单按钮控制PLC输出

楼主(2015-09-25):
我这样做为什么不行?
触摸屏里面组态了V10.0按钮,硬件连接肯定好的,能够看到V10.0接通,可就是没有输出。
大家对于这类触摸屏单按钮控制输出,怎么做的呢?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用

网友B:
没锁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用
已经可以了,程序中还有个复位忘了,晕了

网友C:
那估计是其它地方还有Q0.0的输出 两个冲突 取了后面的Q0.0状态

网友D:
这种电路开关很不灵敏,不好用。
我喜欢用加一指令来做单按钮,当按下数据大于一,清零。=1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