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我的电脑原先是C、D两个盘各是40G,现在C盘为40G,但是D盘不见了,磁盘管理里面C盘是80G,怎么显示的只有40G啊,怎么把D盘弄出来啊,D盘没有被隐藏,难道要重新分区么,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分区魔法师试试,不行就要重新分区了

网友B:
肯定有人动过你的电脑了,分区不会无缘无故的变更的。
或者真的没人动过,那就是中病毒,硬盘出现物理故障或者扇区引导数据损坏和坏道。
一般硬盘里的数据不会说没有就没有的,除非误格式化掉,进C盘去看看,原D盘资料应该是和系统盘资料混合在一起了。

网友C:
想要分C D :1.分区魔术师;2.系统重装分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情况:
1、磁盘分区表损坏,导致磁盘盘符丢失。
2、磁盘被认为设置为隐藏,不过可能性不大。

你可以使用磁盘分区精灵来尝试修复一下磁盘分区表,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大多数情况下非专业软件是找不回来的。

网友E:
如果真如楼上所说的那样,那楼主就有的忙了。

网友F:
把重要的东西拷出来,用DM,或DISKGEN软件试试

网友G:
先把重要的文件拷出来,然后就格了重新分区

网友H:
可用Diskgenius试试,该软件里有:“检查分区表错误”“搜索已丢失分区”,“恢复分区表”等功能。

网友I:
分区表坏了  不建议用什么东西修复什么的都不靠谱     重新装系统 然后分区吧

网友J:
还是把重要东西弄出来,重新分区吧~

楼主:
中病毒了,东西是丢了,重新分了下区好了

网友K:
先看看是不是被隐藏了,不行花点钱吧,让别人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