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s7-200  电动阀控制程序相同,数量较多,用什么方法编程简单一下

网友A:
编个子程序调用,调用一次启用一个,多次调用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只是看过书,没实操过的人

网友B:
因为真实的硬件输出地址是不一样的,并且输出点数众多又是不断的递增的对吧,用子程序不好实现。
如果输出的动作是相同的,而且电磁阀的输出点数又是有规律的递增的话,直接用公用程序+算数运算中的加一指令实现地址累加并不断的循环输出。

网友C:
FBD编程,同样的程序编好一个程序块后,重复调用该程序块,设置好输入输出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