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ISPsoft的高手快帮帮我

楼主(2015-09-25):
编译时错误,置位要求为布尔形态

网友A:
提示区段13,你贴张区段18的照片……………………

网友B:
先用一个简单的程序试吧(比如就几条指令);虽然曾稍微了解过ISPSoft,但未知顶楼所述情况。
或者可描述一下编程有关情况,或者可给出问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