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5-09-26):
都是150的个头差这么大

这个连个外壳都没有

网友A:
最后一个是滤波器

网友B:
坏了吗,这东东好修

网友C:
开关频率高低决定了变压器的大小。

网友D:
体积相差的原因:可能虚标,也可能设计制造的时候选材的问题,还有老技术与新技术的区别。

网友E:
直流电源是马来西亚制造的,滤波器是韩国制造的。

网友F:
第一张左侧是韩国的华仁品牌,电源里韩国产的应当这个品牌最有名;
右边的是日本的兰达,产地马来西亚,这个比较老款的,所以体积大也正常;

网友G:
这些电源,都带有PFC电路,最大程度净化电网,减少谐波污染,绿色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左侧是韩国的华仁品牌,电源里韩国产的应当这个品牌最有名;
右边的是日本的兰达,产地马来西亚,这个比较老款的,所以体积大也正常;
老款的體積大,但是耐用吧。據說新款的都偷工減料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滤波器

网友J:
我貌似看到了仕达的螺丝刀

网友F:
ESF150那款体积也不算小的,质量绝对杠杠的,没偷工减料;

网友F:
ESF150开关电源的内部;

网友K:
比国内的那些山寨货强太多了!

网友F:
Fine Suntronix开关电源在韩国可是大名鼎鼎的,不过ESF这款不算新型的,110V/220V还需要通过跳线来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几个开关电源是收来的一共10多个花了几十大洋

网友L:
体积大小可能与当时技术、方案、采用的元器件等有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左侧是韩国的华仁品牌,电源里韩国产的应当这个品牌最有名;
右边的是日本的兰达,产地马来西亚,这个比较老款的,所以体积大也正常;

网友N:
这个……想说明什么啊!就是一个电源吗!要想好就买打牌的。

网友O:
确实得用大品牌的东西可靠

网友P:
回复 楼主:
赚了呀,废品回收站还是有大把瓷器的

网友Q:
个头大的一般是老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