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6):
孔板等节流元件也差压变送器所构成的流量仪表在生产控制中应用广泛,其运行中的故障很多,但发生故障几率最大的地方不是孔板,不是差压变送器,而是引压管。
根据流体力学理论发明出来的孔板节流元件+差压变送器的流量监测模式给予的公式是:
流体的高度水头1+静压水头1+动力水头1=流体的高度水头2+静压水头2+动力水头2+沿程水头损失
在我们对介质流量检测设计的模型中,对于这公式进行了理想化,把沿程水头损失理想化为零,液体的高度产生的压强水头节流件前后处于水平位置,其前后压差相互抵消,从而对流量检测没有影响,最后我们出现了只有动压能和静压能相互装换的流量建模公式:P1/pg + (V1)2/2g =P2/pg + (V2)2/2g
于是我们通过孔板流量计前后的压差就可以得出介质经过孔板的流速,从而得到介质的流量。
但实际运行中,这种流量计出现故障最多的现象不是理想化公式,而是被我们所滤掉的介质高度产生的压强水头的影响。
这影响作用在差压变送器的引压管中,其由于从孔板到变送器之间有一个高度差,从而介质在引压管中产生了高度压强水头,这两个引压管正常状态下产生的压强水头是一样的,于是反映在差压变送器上其引压管的介质压差就是为零。
但实际使用中,由于温度、引压管材质、介质的成分等等影响,其引压管内介质会出现质变,从而引起两引压管的介质密度不一致,而产生了附加的引压管高度压强差,这个差值不是一个恒定的,而是出于时刻变化中,如果这个变化的高度压差值足够高就是叠加到孔板前后压差中,从而对于流量检测产生一个很大的附加误差,造成流量计检测显示不准确。
此时的处理故障的方法就是把引压管的变质的介质置换掉,通过排污打冲洗油等手段用新的介质来置换变质的介质,从而保证孔板前后的引压管产生的高度压强水头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