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恩士KV7300有没有“写”保护?

楼主(2015-09-26):
CPU设定里面有个读保护,可以设密码,写保护只是一个提示“是否强制写入。。。。”没有密码。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写的时候也需要密码?

网友A:
三菱的有这个功能,三菱的联机加密之后修改的时候要写密码才可以,基恩士的不太清楚

网友B:
这样子不好吧,人家要修改工艺的时候,有能力编写程序都没有办法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