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5-09-26):
现在产线上有铁板,长度500~900不等。在铁滚轮输送带上跑,要求在运行状态下测量其长度,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加一计数轮(离开辊轮又能接触到铁 板还能自动调整间隙)。

网友B:
首先问下你那个铁板运行的时候横平竖直的,如果是,装个对射光纤,然后速度乘以时间,就是长度了,然后如果有统一偏差,再减个偏差就好,这是最粗略的干法,也是最省钱的方法!

网友C:
如果要高精度计量长度的话,建议安装编码器,编码器驱动轮适当的抬高并有弹簧,当铁板输送过来压住编码器的驱动轮运转,就开始计量编码器的圈数,在用PLC接收圈数数据,内部运算出铁板的长度并显示或者进行存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高精度计量长度的话,建议安装编码器,编码器驱动轮适当的抬高并有弹簧,当铁板输送过来压住编码器的驱动轮运转,就开始计量编码器的圈数,在用PLC接收圈数数据,内部运算出铁板的长度并显示或者进行存储。
编码器上还要加阻尼器,不能铁板都离开了因为检测论惯性编码器自己还转动。

网友E:
在运动之前用人工测量准确、省钱、省力而且也不是那事

网友F:
为什么在流水线上测长
上线前进行测量或者在前一个工位进行测量不行吗?

网友G:
装个限位然后计算下   限位动作时间跟速度一乘   就好了

网友H:
可不可以考虑用称重的方式测量?

网友I:
铁板是在产线上产生的、还是作为材料添加的,测量长度是将其分类、还是加工;
5楼及8楼所说是否可行。

网友J:
加尺寸机测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在流水线上测长
上线前进行测量或者在前一个工位进行测量不行吗?
不行的,我们是六米履带板型钢,有剪切冲床,流水作业,中间就铁的滚轮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铁板是在产线上产生的、还是作为材料添加的,测量长度是将其分类、还是加工;
5楼及8楼所说是否可行。
不行啊!我们是六米不等履带板型钢,通过第一到剪切冲床,到铁滚轮输送带,再到下一冲床,流水作业。铁滚轮输送带速度可以测量,但铁和铁不一定是同步位移的, 要求误差不超一毫米

网友K:
速度稳定时用光电加PLC计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加一计数轮(离开辊轮又能接触到铁 板还能自动调整间隙)。
要求误差不超一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速度稳定时用光电加PLC计数,计算,
用激光检测还有可能,有没有,比如当铁板进入一个检测区域,通过遮挡光线或光幕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速度稳定时用光电加PLC计数,计算,
速度不一定稳定,

网友H:
运动中测量精度小于1毫米,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