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致伸缩液位开关

楼主(2015-09-26):
污水井、暗井等地下储池的液位检测中要求高低液位来控制抽水泵的启停,很多暗井在地下七八米处,而液位要求却很窄,有的要求液位控制在一米甚至半米的范围内,普通的液位开关不好安装和检测,这个时候磁致伸缩液位开关就比较适合。

网友A:
这个看着好长,几米的,价格贵不

网友B:
这么长,是怎么连接的?是类似螺杆式的旋转连接吗?

网友C:
污水不行吧,结垢后浮子容易卡。

网友D:
我们这用来测量硫酸和硝酸液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好长,几米的,价格贵不
价格不晓得,那是采购人员的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是怎么连接的?是类似螺杆式的旋转连接吗?
一个不锈钢直管两端接口螺纹

网友E:
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F:
楼主晒晒怎么怎么接线,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晒晒怎么怎么接线,怎么设定。
接线没干是另一个组同事干的
厂外邻厂进公司的蒸汽管线为埋地线,距地面六米多,设一暗井里面有手动阀门,四面用水泥固壁,虽上面设有档雨盖板,但一下雨就有雨水进入,积水过多就有淹没蒸汽线危险,于是人工清水,耗时耗力效果不好,于是安装一抽水电机用这磁滞伸缩为液位开关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灵敏度怎么样~
灵敏度应没问题
但下端的浮球估计会有卡涩,这与水脏污程度有关

网友G:
可以用静压投入式的表,安装方便,维护量少,测量准确。或者用吹气式都比你那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静压投入式的表,安装方便,维护量少,测量准确。或者用吹气式都比你那好用。
也有可能,可领导让采购买了这表,维保人员没有话语权,买来什么就维护使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