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脉冲求助

楼主(2015-09-26):
57双出轴步进电机+三菱晶体管plc 后又在电机尾端加装了编码器。正在练习回原点程序 ZRN指令理解了,想利用编码器z相脉冲学习下。请问下:步进电机 另加装编码器 能实现吗?网上查了许多资料 看的似懂非懂,是否只有伺服才能实现?伺服驱动器能接收编码器脉冲,步进电机不能 是不是这样啊 如能实现 可否给个梯形图 盼解答 谢谢

网友A:
Z相脉冲是要输入到PLC的,不是接到驱动器的,伺服驱动器可以输出Z向信号,步进没有可以用外部的替代。
另外ZRN指令是不需要这个信号的,DSZR指令才需要这个信号。

楼主:
谢谢版主 也就是说只有要Z相反馈信号 且PLC支持DSZR指令 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是吧?

网友A:
是的,在伺服中是伺服电机转一圈输出一个Z向信号。

网友B:
z向信号  也需要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  这个z向信号 就是编码器的零点信号 编码器每转一圈就有一个零点信号   只不过驱动器内部的分频器吧  z相信号分了出来  所以是从伺服驱动上取得z相信号

网友C(2021-12-02):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遇到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问题,我用的是西门子晶体管输出,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进行闭环控制,但是具体编程该怎么编呢?PLC运动控制步进电机走多少步,走完后编码器实际计数与要求步数比较,如果少了,继续往前走,多了往后退?希望你百忙之中可以看看我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