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电路

楼主(2015-09-26):
阳极氧化(大电流低电压)电路,故障‘电流升不高电压降不下’求高手指点分析

网友A:
是否使用大功率的电子晶体管驱动电路进行输出的呢?是大功率可控硅吗?
那么提供给可控硅进行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控制信号的电路是怎么样构成的呢?

网友B:
接触不良?

网友C:
纯粹从电路方面想,像是负载太轻。

网友D:
电流升不上,电压降不下来,那就是电阻变大了,也许就是阳极电极氧化或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