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面板和内部识别变频器

楼主(2015-09-26):
这是最近维修遇到的一个变频器,无任何资料,盒子上和内部无任何标识。
请经历多的高手给看看,到底是什么牌子。

网友A:
三无产品?

楼主:
有可能是三晶的,和故障变频器面板有一个键标识相同。

楼主:
和科姆龙更像了,呵呵,接近真身了。

网友B:
维修你要管他什么牌子,看代码一般是过流。山寨仿,抄,换马甲的成百上千了种

网友C:
深圳变频器厂家有几百,真的不一定懂。

网友D:
马甲三无产品

网友E:
这东西真不好判断,山寨,杂牌太多了。

楼主:
这个变频器确实不咋地,柜子上标示70A电流,带工频运行时55A的负载,居然会报oc停机.这时实测变频输出电流最高值为100A,电压降低到二百多伏。感觉是驱动设计有问题,很像驱动不足。具体这台情况是停机报oc,op,怀疑设置不当。

网友F:
是不是扩容机啊

网友G:
有点是台达A系列的产品,肯定是山寨的

网友H:
小厂子出的山寨货吧

网友I:
没见过啊

楼主:
确认是科母龙变频器,代码一致。该机停机报oc确认为电流互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