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6):
请教大家,最近在测试一个MODBUS通讯小程序,PLC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SMART,通讯口为PLC自带的485接口,通讯电缆有纯串口电缆,也有USBPPI电缆,上位机测试软件用的是MODSCAN32,在测试时,电脑能够发出数据但是收不到数据,测试软件窗口提示通讯超时,一直通讯不上,如果哪位做过SMART200和上位机MODBUS通讯的案例,请给小弟指点指点,由于没有积分不能悬赏,请谅解

网友A:
问题 有些笼统了  不太好回答

楼主:
就是笔记本与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通讯不上,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B:
你可以分开试试,先用上位机向PLC发数据,看PLC能否接收,或用PLC向上位机发,看是否以接收!

楼主:
上位机能够发送出去,收不到回来的信息,提示 ...TIME-OUT

网友C: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

网友D:
首先确定串口设置,笔记本与PLC配置要相同。
1、确定两端都是485或都是232
2、确定485的+与-没接反。确定232的收、发、地没错,两端收、发交叉。
3、确定笔记本的串口号没选错
4、确定两端串口配置相同,波特率相同,数据位、停止位、起始位、校验位都相同。
5、确定两端的通讯协议相同

等等

楼主:
就这一段从站程序

网友E:
主站的呢?也发过来看看嘛

网友F:
楼主需要在通讯的时候监测一下PLC侧的状态字,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库存储分配的参数要跟通讯初始化的保持寄存器分开!

网友G(2016-01-26):
楼主的程序是PLC做从站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需要PLC去跟伺服驱动器就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