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暴力拆解ABB阀门定位器(20150928)

楼主(2015-09-27):
昨晚夜班下来无事,在班上无聊中寻摸到墙角有一块损坏的ABB阀门定位器,于是就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拍了一些照片上传来看看。
1、ABB定位器正面图
2、ABB定位器侧面图,定位器的表壳内含有气路结构,空洞是一个过滤器丝堵,已经缺失。
3、定位器的气路底座及压力表,从左到右分别是进口压力表、第一输出口压力表,第二输出口压力表
4、侧立图
5、背面图,中间的连接板是反馈杆的一部分,应用于角行程的调节阀中

楼主:
阀门定位器使用中最被忽视的维护工作就是空气过滤器的清洗。
仪表压缩空气在空压工序经过空分后虽然比较洁净,但受长距离输送的影响,会出现较多杂质,阀门定位器又有很精密的气动机械部分,所有需要对仪表风进行多重的过滤作用,除调节阀前方所安装的空气过滤减压阀外,ABB定位器本身带有两重空气过滤部分。
上一图缺失的是第二道空气过滤滤芯丝堵。
1、图中表体的两个空洞就是两个空气过滤丝堵的位置部分。
2、这是第一道空气过滤部分,在仪表风输入端面,需要拧开输入压力表才能够拆卸
3、可用100的小扳手拆卸
4、拆卸压力表后丝堵螺丝即可拆掉
5、用手一摸就是一层铁锈
6、用尖嘴钳小心夹出滤芯
7、锥形滤芯,如果很脏就需要清洗了,一看可使用压缩仪表风反向吹扫即可把外表面的铁锈吹掉
8、拿掉滤芯后表体内的气路
9、这就是里面放有滤芯的丝堵螺丝

楼主:
定位器后面的反馈部分的拆卸
定位器反馈杆装在反馈轴上
拧开固定螺丝可以轻松拿下
定位器表体上的反馈轴

楼主:
定位器的拆解第一步,拆掉盖板
盖板上面两个较大的固定螺丝,最好使用大梅花螺丝刀拆卸,一字螺丝刀有时候拆不下来
拆掉盖板后露出操作按键,左边的两个是快速整定定位器的操作按键选择
左上侧有扩展板预留接口,能够扩展阀门定位器的阀位输出反馈信号有模拟量的和开关报警类型
表体左下侧面有两个进线口,可避免多种信号线缆拥挤的情况
如果用一个进线口,另一个应该使用防爆丝堵封住,图中的红色塑料丝堵不适合防爆现场

楼主:
继续拆解。黑色的电路板护板四周有四个螺丝还是好处理的,用小一字螺丝刀即可轻松拆掉(虽然是十字螺丝)

左上侧的两个插口即为定位器扩展口,能够扩展定位器阀位反馈信号的输出
进一步拆卸电路板就碰到难题,两个固定螺丝是内六花的,平常的工具用不上,这估计也是厂家防止人为的乱拆卸而设置的。
但这样的问题难不倒偶,没有内六花偶同意能搞定,用一把打老虎钳子费了点时间终于把螺丝拧松了
拆卸完螺丝后,电路板的背面结构

楼主:
在拿掉电路板之前,要把正面电路板的两个接线插槽拔下来
左上角的那个是电路板到下方控制器件的电源线,下侧中间的那个是阀位反馈信号
左上角的控制线缆插槽

下侧中的阀门定位器的信号插槽

楼主:
拆掉电路板底部即可露出电气转换的核心器件
阀门定位器反馈杆的反馈部分通过一个能够旋转的带有齿轮的可变电阻器与反馈轴上的齿轮结合来实现阀位的反馈检测
阀门定位器的核心电——气的转换器件
拆掉两个内六角的固定螺丝可以拿住这个核心器件
拿掉转换器后的表壳内部可以看到有气路接口及密封圈,拆卸中要注意密封圈不能丢失,不然定位器就没法使用了

楼主:
核心器件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单纯的气动信号放大器的纯机械加工的一体金属加工件,一个是电气转换控制部分
气动放大器上面的四个密封口,不知有什么功能还是单纯的金属件加工过程中开口后的封堵件
气动放大器侧面的固定螺丝,已经固化,怀疑里面是调节压缩瘫痪预紧力的螺丝
带有防护罩的电气转换部分
拆掉防护罩可以看到这个电气转换部分就是一个电磁铁与喷嘴挡板机构的结合

网友A:
一个阀门定位器也做得如此复杂严谨,让表情人深思啊

网友B:
高大上呀 还带液晶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