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7):
FANUC 系统为0TD,主轴为a系列。合上电源开关主轴驱动器即报警20,启动系统报警408.查报警手册说是u相电流检测偏差值过大。更换了整个驱动器,是驱动器出了问题。并更换了驱动器的控制板,发现是驱动器的底板有故障,驱动器的底板上器件少,主要是一个功率模块,光耦,电容,还有两个电流检测器,怎么判断是那个出了问题,同行指点,谢谢!

楼主(2015-10-28):
故障已经解决了,驱动器上的一个检测器坏了,更换后恢复了正常。

网友A(2016-01-27):
坏的检测器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