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配 模拟量(电流互感器)无法实现,请教了

楼主(2015-09-27):
s7-200配 模拟量(电流互感器)无法实现,请教了

网友A:
怎么无法实现?

网友B:
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C:
说清楚些啊

网友D:
对应PLC为DC0~10V输入不要搞错

网友E:
不明白你的意思 互感器出来的电流信号 需要经过变送器在处理一下 处理成4-20的ma信号 或者是0-10的电压信号plc 才能够进行采集啊 不知道你说的实现不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AI模块上有拨动开关,选择输入类型。

网友G:
要的是电压型的输入点,是不是定义的电压输入,电压输入是多少,在PLC中读取的数值是多少,有图么?

网友H:
这个很方便的呀,你直接接到模拟量的输入就行呢、很方便的呀10V对应就是60A你写断程序就行了。。。。。

网友I:
组态中硬件里的通道信号类型选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