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5-09-27):
上面的细分 400 800 如果步进电机是1.8度的步进电机 是不是200脉冲一圈 如果400细分是不是就是80000脉冲一圈呀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具体看下手册 再不明白自己做下实验就有了!

网友B:
呵呵;400就是400个脉冲/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呀 这个是有点3不一样是吗 之前说细分后的数要和360度除步距角度的数 不是这样吗

网友C:
上面标的不是细分吧,应该是脉冲数吧

网友D:
这个标的是脉冲数,详细说明书你可以去他网站下载……

网友E:
这种不用考虑细分了,直接对应多少脉冲一圈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400细分就是400个脉冲一圈,多少细分就对应多少脉冲,别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H:
在网上找个说明书吧。

网友I:
步进电机老是被说成多少度,这样就非常不好理解了。只要知道是多少脉冲转一圈就行了。
400,那就是400脉冲转一圈。不要想太多了。25000,就是25000脉冲转一圈。

网友B:
这样的设置更方便使用者;

网友J:
看下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J:
说明书已经印在产品上了;

网友K:
LZ先把步进控制器基础资料看下在倒腾,8W脉冲一圈的步进我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