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7):
我这有个步科的触摸屏,这几天怎么都和PLC建立不了通讯了,厂家现在不管了,我以前没有用过这牌子的,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QQ775482731
谢谢了,

网友A:
第一:以前能不能通讯上?
第二:线材有没有更换?

网友B:
和什么PLC,怎么连接的
这个可以看触摸屏对应的连接手册说明。

网友C:
通讯方式、通讯协议是哪种?
厂家应该会管的,放假没人接电话倒是有可能,如果是代理商就不好说了。

网友D:
1、触摸屏的型号
2、plc的型号
3、看手册连接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触摸屏是步科MT4512T.PLC是LG的120S,我估计是时间给卡了,因为当时双方关系不怎么好,

网友E:
楼主的PLC是什么牌子的呢?我是步科代理商,可以加我QQ:991157524

网友F(2015-11-25):
步科屏2,3,5对LS的7,4,5,步科和K120比较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