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描述:1、矿山用电,10/0.4KV,630KVA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安规要求)
     2、一台450千瓦电动机,变频调速,外壳等接地良好
     3、雷击造成系统停电,恢复后变频器运行正常,在井下人接触井上下去的钢丝绳有麻手感,测量电压大概10-20伏,在
        从地面到130深度之前,该现象不存在
     4、所有供配电线路全部检查,未发现问题,后来检查发现,只要给变频器供电(不运行),就会有漏电的感觉,停止供
        电一切正常,咨询厂家,厂家让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未接地之前零线与地线直接有10多伏的电位差),接地后故障
        消除。

网友A:
变频器有漏电了,换个吧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C:
雷击,造成变频器内部电路有些损坏,换一个变频器!

网友D:
或者说变频器本体感应(漏电)所致,现在变频器能用,可能时间一长就暴露出问题来,还是早检查早处理为上。

网友E:
变频器你接的是哪里的中性点?矿山有变压器中性点是封装在变压器里的,不引出的。中性点接地会有安全隐窜

网友F:
内部元件漏电,替换维修,这样使用恐怕消耗一定的电量

网友G:
变频器里有烧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你接的是哪里的中性点?矿山有变压器中性点是封装在变压器里的,不引出的。中性点接地会有安全隐窜
中性点指的是电力变压器的,不是变频器内部。
因为矿山用电,变压器中性点是不允许接地的,现在我也是怀疑厂家在应付,这样只是强行把地跟零线电位拉平。

网友H:
查查变频器接地情况

网友I:
如果之前是使用的好好的,雷击停电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故障,那么就跟雷击有脱不了的关系了。
估计是内部的驱动板受到雷击的影响,导致即使在变频器的STOP状态下,也向IGBT模块提供了微小的驱动电压,导致IGBT的输出端有微量的漏电。

网友J:
若安规要求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则不得接地。

网友K:
变频器也要接地的。

网友L:
如何按照要求的话不接地那你就不要接地的好。但是想其他没要求的地方那么变压器的中性点可都是接地的呀。。。

网友M:
应该是变频器有原件漏电。

网友N:
这就要看老板的了,是换变频器还是改变压器。

网友O:
改改型换代了

网友P:
10-20V电压并不高,这样的电压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很常见,偶就曾经经历过多次,而且这种现象不是连续的,随机性很大,也很难找到确定的泄漏点。也很难说不是感应电

网友P:
450千瓦的电机的变频器估计不是一个小数目,换变压器更花费大了,再者两者有没有确定损坏,何不把变频器接地看看如何。

网友Q:
变频器安装要求接地啊,变压器的中性点按要求也是接地的啊。变频器是漏电了啊。

网友R:
这算是治标了,矿上用电中性点应是不允许接地的,还是查一下变频器吧。

网友S:
我认为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早就应该呀。为什么才接地呢?

网友T:
矿山供电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这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要求采用这种供电系统的,不能随意改变这种供电系统的属性,否则要出大事的。

IT系统是没有零线之说,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是不接地的、纯粹的中性线,不能称之为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变频器安装要求接地啊,变压器的中性点按要求也是接地的啊。变频器是漏电了啊。
变频器接地早就有,变压器中性点是绝对不允许接地的,IT系统。

网友U:
矿上中兴点也可以经肖弧线圈接地

网友S:
哦?这样呀,那就是把变频器的内部处理好,去掉Y形电容器。以针对IT型输入电网制式。

网友S:
哦,关于IT电网,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在安装时,是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哦,关于IT电网,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在安装时,是有这样的要求:
谢谢版主。

网友V:
学习了,一般人接触不到IT供电系统,确实会忽视这个问题。

网友T:
因为矿井(山)很多地方都是容易产生漏电的环境,这会造成人身触电的危险。为了减小这种危险,供电系统就采用了中性点不接地的IT供电系统,这样供电系统与大地没有直接的联系,你触摸到有漏电的设备,触电的危险性也就降低(但不能完全排除有触电危险的可能)。

也就是说,IT系统因为供电系统与大地绝缘,各条导电体独立于大地,与大地没有电位差(相当于隔离变压器),从理论上来说,你站在大地上任意触摸供电系统的某一根带电体,由于构不成回路,也就没有电流通过人体,所以也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但是,你通过了消弧线圈接地,也就使供电系统与大地有了直接联系,这就会有触电的危险。

IT系统从理论上虽是这么说,但现实中,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供电系统还是会存在对地电容电流的(虽然不是很大),仍对人身安全造成一定危险,所以规定了IT系统中的用电设备也要采用接地保护措施(注意:不是保护接零!!!)。

网友W:
引用 网友T:
因为矿井(山)很多地方都是容易产生漏电的环境,这会造成人身触电的危险。为了减小这种危险,供电系统就采用了中性点不接地的IT供电系统,这样供电系统与大地没有直接的联系,你触摸到有漏电的设备,触电的危险性也就降低(但不能完全排除有触电危险的可能)。

也就是说,IT系统因为供电系统与大地绝缘,各条导电体独立于大地,与大地没有电位差(相当于隔离变压器),从理论上来说,你站在大地上任意触摸供电系统的某一根带电体,由于构不成回路,也就没有电流通过人体,所以也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但是,你通过了消弧线圈接地,也就使供电系统与大地有了直接联系,这就会有触电的危险。

IT系统从理论上虽是这么说,但现实中,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供电系统还是会存在对地电容电流的(虽然不是很大),仍对人身安全造成一定危险,所以规定了IT系统中的用电设备也要采用接地保护措施(注意:不是保护接零!!!)。
正解。IT系统就是这样。。听说轮船也是这种供电系统。

楼主:
对矿山来说,采用IT系统最主要目的在于供电可靠性,单相接地时供电系统可以带病运行。
井下风机、水泵、提升机如果在某些时间点突然停止运行,造成的后果非常可怕。
这种系统必须加装接地监测装置,线路有接地故障时只报警不跳闸。
我现在遇到的故障,kdrjl给出的应该是最准确的解决方法,我先建议施工单位去按照这个思路处理,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设备,施工单位的,我只是他们找去帮忙的。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U:
就是因为电缆对地有容性电流的存在所以才用肖弧线圈(就是个电感)去抵消容性电流,不至于在单项接地中引发接地打火!

网友T:
回复 网友U:
恰恰就是由于你的中性点通过消弧(电感)线圈接了大地,致使供电系统的各条导线与大地有了直接的联系,人站在大地上触摸了任一条不同电位的导线,都会有触电的危险。

所以在矿井(山)是绝对不允许采用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的,即使通过消弧(电感)线圈接了大地也不行。

通过消弧(电感)线圈接了大地的IT系统用于与矿井(山)供电可靠性同等要求的场合,如医疗、科研等场合等。

网友S:
关于IT系统,实际问题看到讨论的不多呀,此楼问题,看看还是很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于IT系统,实际问题看到讨论的不多呀,此楼问题,看看还是很有收获的。
对这块,包括教科书,其实讲的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S:
IT电网,行业应用性强,一般接触不到,所以都只是概念,只有亲历,才能体会它的应用特性。所以此楼讨论很有共享价值。

网友U:
井下高压电网是要严格限制单相接地的容性电流的,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电流大更容易发生触电和事故,如果经肖弧线圈会电感会抵消容性电流,电流小了人触电的概率就会降低的,同时即使发生接地了变压器也会正常运行2个小时的,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网友X:
应该是变频器厂家在应付,要求他们给出具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