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变频器整流部分是可控硅的,把接触器省掉了,怎么判断那个可控硅里面的相当于接触器的部分,动作没有。

楼主:
那个模块是MDST100-16

网友A:
触发脚有触发电平了。

网友B:
楼主你的认知有错,可控硅不是替代接触器及省下接触器,这是功能的本质区别

网友C:
直接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不就得了?或者直接在操作面板上监控直流母线电压呀。

网友D:
如4楼所说,可以看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它和整流有什么本质区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它和整流有什么本质区别啊
接触器只能接通和关断,可控硅可以任意调节整流后的电流大小,起缓冲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变频器上面的那个怎么调整电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变频器上面的那个怎么调整电流呢?
CPU芯片自己已经设定好程序进行调整了,应该是不给客户进行使用时候的修改的,也就是这是最基础的工厂参数,需要进入工厂模式才可以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学习了,

网友E:
这个好测试,上电,正常显示后,把充电电阻摘掉一根线,如显示就是接通了,如不显了,就是没接通

网友F:
一看控制电压加上去没 二看输出有没有!

网友G:
 检查那个可控硅的触发电压,上网查找该小鸡的型号,应该比较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