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UPS风扇过温故障!

楼主(2015-09-28):
拆开UPS后发现电路板上风扇供电的铜铂炸开!接好后上电开机运行正常!但几十秒后报风扇过温故障!经查发现四只风扇中有一只不转!换上新风扇后运转正常但是故障依旧!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风扇的线圈绝缘是否在故障中出现损坏,运行中绝缘下降出现过流

网友B:
“风扇过温故障”的报警,是怎么将风扇的温度采集到电路板的CPU里面的呢?风扇的接插件绝对是三根线或者四根线以上。
楼主首先确认是使用能够代换原厂风扇的替代品进行替代,否则还是联系厂家售后服务中心上门进行付费维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是两线的,电路板上应该有电流检测!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确认所有的风扇?

网友B:
唯有检查主控板的传感器线路了,看一下风扇温度传感器是那一路,修复或者直接屏蔽掉。

网友D:
风扇棯检测问题,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E:
风扇是几根线的?

楼主:
修好了!我把2903拆掉了!

网友F(2016-08-25):
回复 楼主:
2903在什么位置?

网友G:
回复 楼主:
2903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