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看论坛一变频器电流帖子,有坛友说万用表测不出谐波电流,忽然想到这计量电能的电表能计量出谐波电能么?

网友A:
呵呵,楼主询问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弄懂什么叫“谐波”吧。
“谐波”指的是电流或者电压的的波形失真的情况,而电能表的作用就是记录电能的总流通情况,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即使电路中存在谐波,只是电能的流通量稍微变化了而已,电能表并不是示波器,不懂电路中是否存在谐波的。

网友B:
谐波也被叠加到基波里一块算了。

网友C:
不是听说有一种型号的万用表有带测示波器的功能,型号没去记

网友A:
有的,国产的也有,进口的更加有,只是相对比台式示波器的价格,太贵了。
我要是老板,我也不会做这个冤大头,直接让员工扛台式示波器去测量不就得了?

网友D:
楼主是问计量是否准确吗?
电子式的电能表,应当能计量到非正弦波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询问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弄懂什么叫“谐波”吧。
“谐波”指的是电流或者电压的的波形失真的情况,而电能表的作用就是记录电能的总流通情况,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即使电路中存在谐波,只是电能的流通量稍微变化了而已,电能表并不是示波器,不懂电路中是否存在谐波的。
对电气不在行
有一疑惑
电能表只检查有功功率,那电流中叠加的各中无功电流不同的频率之间的叠加在机械式的电能表中怎样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问计量是否准确吗?
电子式的电能表,应当能计量到非正弦波电能。
我想应该是这样,高次波可能会干扰电能计量。。知道的说一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询问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弄懂什么叫“谐波”吧。
“谐波”指的是电流或者电压的的波形失真的情况,而电能表的作用就是记录电能的总流通情况,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即使电路中存在谐波,只是电能的流通量稍微变化了而已,电能表并不是示波器,不懂电路中是否存在谐波的。
对电气不在行
有一疑惑
电能表只检查有功功率,那电流中叠加的各中无功电流不同的频率之间的叠加在机械式的电能表中怎样实现的
无功电能表原理太复杂了,我也不太懂,反正机械表和电子表都能进行计量。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o9pwel83XOnpyOFpKjYwHiNdjjn1hhB4pxO57WGfOHJn_kYaZfkdSxC4zct0-dICIf4uj7oLByv-IkC_g9kUd1HJuRZcHWuz4puuZXur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询问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弄懂什么叫“谐波”吧。
“谐波”指的是电流或者电压的的波形失真的情况,而电能表的作用就是记录电能的总流通情况,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即使电路中存在谐波,只是电能的流通量稍微变化了而已,电能表并不是示波器,不懂电路中是否存在谐波的。
对电气不在行
有一疑惑
电能表只检查有功功率,那电流中叠加的各中无功电流不同的频率之间的叠加在机械式的电能表中怎样实现的
无功电能表原理太复杂了,我也不太懂,反正机械表和电子表都能进行计量。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o9pwel83XOnpyOFpKjYwHiNdjjn1hhB4pxO57WGfOHJn_kYaZfkdSxC4zct0-dICIf4uj7oLByv-IkC_g9kUd1HJuRZcHWuz4puuZXurmi

多谢了!!

网友F: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过可以测谐波的电表

网友G:
电量检测只要频率响应足够高,即可检测谐波,否则没戏。50周波的测试没戏。

网友H:
好像没听说过能检测谐波的电能表。

网友G:
哦,这么说吧,谐波表都能测电量,而电量表不一定能测谐波。特别是收费用的电量表,只能检测50Hz范围的电能表,无法检测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