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通过触摸屏更改参数,想在断电后保持参数不变,200的掉电保持时间太短,想保持在触摸屏上,可以怎么做,假如时间太长保持不了,又如何可以在上电后给一个默认值。手册上应该有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做,有做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200有掉电保护区,记录在plc里也挺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都说,放在PLC时间不够长,也就几天,我不想加电池

网友B:
呵呵;还是PLC上加个电池卡方便,加电池后一次可以断电半年还能保存住数据;

网友C:
可以将数据保存在PLC的EEProm区,每次读取EEProm中的数据。

网友B:
S7-200的EEPROM数据区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