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通讯选择modbus,就是到处查不到丹佛斯vlt2900/2800通讯的资料,不知道程序中模块通讯地址该如何正确设置。控制启停命令该怎么解决,希望哪位朋友指点下。

楼主:
mbus——msg需要多次调用吗?

楼主(2015-11-26):
就是不知道通信的地址该怎么设置40000加多少

网友A:
搜索别的型号的通讯地址吧,一般地址都差不多

网友B:
百度有说明书,下下来看看,有通讯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