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刚接触cx-programmer软件。看书上有全局的符号表也有局部的,问问大家的习惯。另外编写符号表有没有快捷键,总用鼠标感觉不好。

还有就是大家写程序,比如手动自动一般都是分段写还是建2个程序还是都在一个段里了?

新手问题较多,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主,我也刚接触欧姆龙没多久,欧姆龙这个可以建块,所以手动自动还是分开写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接触cx-programmer软件。看书上有全局的符号表也有局部的,问问大家的习惯。另外编写符号表有没有快捷键,总用鼠标感觉不好。

还有就是大家写程序,比如手动自动一般都是分段写还是建2个程序还是都在一个段里了?

新手问题较多,不好意思。

1、大多数欧姆龙用户是没有使用符号表习惯的。
2、基本上对于欧姆龙小型机,如CP1E,CPM2A等,用户一般会将程序写在一个段里,对于CJ,CS系列,一般会分段写,因为一个段写的太多,上下拖实在太麻烦。

网友C:
专业的偶不懂,但偶感觉不论是程序块还是一个整体程序,程序的注释一定不能少。
厂里有一些打包的设备的PLC出现问题,进入程序查看,什么注释也没有,需要花费好久的时间才能深入进去看明白程序的逻辑。非常不方便,如果有了注释,不但编写程序的人明白,而且其他的人也一目了然。

网友D:
对这方面没什么研究呀。

网友C:
符号表是变量表么? 若是变量表即各I/O点的编号这要有的
对于编程人员变量表建不建都一样,工程一交工就撤了。
对于使用方以后的使用、排除故障非常重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接触cx-programmer软件。看书上有全局的符号表也有局部的,问问大家的习惯。另外编写符号表有没有快捷键,总用鼠标感觉不好。

还有就是大家写程序,比如手动自动一般都是分段写还是建2个程序还是都在一个段里了?

新手问题较多,不好意思。

说说我个人的习惯哈:
符号一般都用全局的,用着方便一点;
符号表的快捷键 enter 还有table 换行及换列
至于程序,纯属个人风格了,能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偶不懂,但偶感觉不论是程序块还是一个整体程序,程序的注释一定不能少。
厂里有一些打包的设备的PLC出现问题,进入程序查看,什么注释也没有,需要花费好久的时间才能深入进去看明白程序的逻辑。非常不方便,如果有了注释,不但编写程序的人明白,而且其他的人也一目了然。
厂家是尽量少写注释 防止别人复制呀
我见过一个设备
厂家把所有的数据处理和通讯参数全部做在触摸屏里
触摸屏本身又不支持上传程序
厂家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