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2024

联系了设备厂家,厂家给我发了一个文件,用U盘导入触摸屏,重新设置参数, 导出数据符合要求。

但是发给我的这个U盘导入的数据文件,我不能用组态软件打开。

楼主:
问要PLC密码也要不到哦, 没有把这个写进协议,不给也没办法

网友A:
导入的数据文件是下位机运行文件,而不是工程文件,在pc上只能仿真运行

网友B:
主要就是变量对应的问题,如果你知道变量就自己做,以后维护方便了。

网友A:
用u盘文件找下变量对应地址多数还是可以找到的,至于重新编辑工程文件学习下还是可以的,真正用工程上,表情老板不给奖金还是算了吧

网友C:
楼主经验还是比较丰富啊

网友D:
昆仑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E(2021-03-20):
回复 网友A:
挖下坟,请问能不能在正常使用中导出来的U盘文件中找对应的变量?怎样找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