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有的烧这个电阻再烧一个场效应管

有的只烧其中一个效应管

这个问题出现在2台机器上了15-30天烧次连着5.6次了其中还坏了2.3次电机  机械查过了没有问题
第一台出现这个问题的机器换了一个别的品牌的驱动之后再也没坏过     这种驱动我用过 将近1000台了几乎就没有坏掉的这2台机器大家给帮忙研究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电源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没问题 换过也是这样

网友B:
用了这么多台,则有图纸了,从原理上分析看看。

网友C:
我用了7,8台之后就没用这个品牌了,后来一个不出名的驱动电压高的品牌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是骨架式变压器,很容易烧驱动。
我一般用环形变压器或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用的是200w的开关电源

网友E:
可能是产品质量批次不良的问题。
就像汽车召回,是一批一批的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