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S7-200软件程序中,有些程序有用SM0.0的,有些却不用。
SM0.0  为始终接通。比如说正反转控制,星三角启动,闪光器等简单点的好像都不用“SM0.0”
再有就是,如用了“SM0.0”  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映像区的   I   O  输入和输出了。

网友A:
你要表达什么意思,是提问还是讲解?
呵呵,只是说你不用,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SM0.0按你说的就是PLC一运行就接通.与你说的映像区的I/O输入和输出是没关联的

网友C:
这个用法很灵活,比如你调试程时,有一程序暂时不想用,你就可以用SM0.0(常闭)将这个程序断开!想用的时候,就改成常开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停止的时候有输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会不会停止的时候有输出呢

等下我找一台试试!通常CPU停止了,就不会去刷新I,O影响区,不会输出!

而且我用程序监控过,当开关不在RUN位置时,SM0。0是显示灰色的!

网友E:
因为不能用线圈直接连接在母线两端 sm0.0就是为这个而存在

网友F:
SM0.0适用于有些指令前面必须加条件的情况,虽然为长通,但不加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M0.0适用于有些指令前面必须加条件的情况,虽然为长通,但不加不行。
能不能画个图说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比如一些运算指令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比如MODBUS指令,必须有SM0.0调用。
在程序中的调用,前面必须加条件,而且必须是SM0.0,每次调用。
再比如,长通的子程序:
这个不一定用SM0.0,但是条件不能少,试想,除了SM0.0常通外,还有什么条件是可以保证常通的?

网友I:
楼上讲解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SM0.0适用于有些指令前面必须加条件的情况,虽然为长通,但不加不行。
同意,还有就是程序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