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FX3u PLC

楼主(2015-09-28):
  做了个设备,用FX3U PLC与松下伺服器定位,mcgs写入定位参数,JOG+与JOG-速度写进去不起作用,电机速度很慢,但当JOG速度为零时按jog按钮电机不动。其他定位参数都正常工作。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在线监控下D4这个32位数据寄存器中的当前值是多少

网友B:
   没有使用过 PLC 控制伺服,来学习一下 !

   DDRVI 指令是什么 ?

网友C(2015-10-31):
回复 网友B:
相对定位
俺的最低奋斗目标:农妇,山泉,有点田数钱数到手抽筋,来来回回就那两百,睡觉睡到自然醒,爬起来一看满天星星我只有一个目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跟着走.失败是成功的学费,成功是失败的成绩单!如果人生可以像头……